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这两个是绿的?

楼主(2013-06-09):
间距0.25mm,条件一样,为什么1是红色,13是绿色???

网友A:
这是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零件吗?

是一个传感器

网友B:
有点像3G传感器,做封装的时候的差异了,你把安全间距改小点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传感器

你是用什么设计的

楼主:
DRC结果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25mm)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17.7612mm,3.1516mm)(17.7612mm,3.6596mm)  BottomLayer and Pad U2-13(17.7612mm,3.4056mm)  BottomLayer

这什么意思啊?U2-13就是图中元件的13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3G传感器,做封装的时候的差异了,你把安全间距改小点就OK了

我把安全距离改的特别小还是提示绿色

是改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设计的

protel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tel99

没有用过这个,我用的是ALLEGRO里面有一个功能是可以使PIN呈现高亮状态!是不是PROTEL也会有这样的功能呢?你看看吧,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楼主:
是元件的库文件的一个焊盘上重叠了一条线

网友C:
把99 格点设置为x轴= 1-13的距离 y轴=1-2 的距离,查规格书设置
然后把13好移到格点位置

网友D:
design>>rules>>Clearance Constraint

网友E:
焊盘下面有条非焊盘网络的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