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这两个引脚是绿色的??

楼主(2013-06-09):
引脚间距0.25mm,条件一样,为什么1是红色,13是绿色???

网友A:
DRC一下,看看是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一下,看看是怎么说的

DRC结果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25mm)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17.7612mm,3.1516mm)(17.7612mm,3.6596mm)  BottomLayer and Pad U2-13(17.7612mm,3.4056mm)  BottomLayer

这什么意思啊?U2-13就是图中元件的13脚

网友B:
如果是AD
右键变绿的地方-->Violations-->Show all violations

网友C:
仔细看看图吧  可能你手滑  不小心加了一条线段进去了(17.7612mm,3.1516mm)(17.7612mm,3.6596mm)

网友D:
另外看焊盘之间的距离是否临界,Protel在临界的时候是可能报,也可能不报的。

网友E:
好像可以通过上面工具栏里的一个“不显示错误”去掉绿色就好了

楼主:
果然是封装图的焊盘上重叠了一条线

网友F:
看这种隐藏走线的一个好方法是,开启透明模式。试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