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找到的一块DSP板 求网友提供资料

楼主(2013-06-09):
这是板子的照片

网友A:
你应该看看控制器是什么型号   这块板我没见过   看着好像是2407的   加上三相的H桥驱动器  觉得应该是2000系列的   2000系列的资料很多   在版块中搜索

网友B:
看着像是TI的2407,正面加散热的6个是否IGBT?好像实现电机变频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TI的2407,正面加散热的6个是否IGBT?好像实现电机变频控制的。

那就是2407的板子   6个IGBT或者MOS管构成了H桥   2407的资料我目前没有

网友C:
在官网上没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官网上没有吗?

这要看看是哪个公司出的板   知道这个了网上找肯定会有

网友D:
2003年的老产品了啊,现在用这款少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看是哪个公司出的板   知道这个了网上找肯定会有

意思是找一下芯片的相关资料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找一下芯片的相关资料先。

哦 这个也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 这个也是必须的

版主就得是嘛也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就得是嘛也懂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