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1936的VCAP引脚问题

楼主(2013-06-09):
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用的单片机是PIC16F886,现在公司叫我降成本,我想找一个价格比较低的,封装相同引脚又兼容的PIC单片机替代,这样我PCB不需要更改,只需稍动软件即可,于是我选了PIC16F1936,价格比886低了2.4元。但是我发现16F1936有个VCAP,用来稳定内部的LDO的,手册上有这句话:“A device I/O pin may be configured as the LDO voltage
output, identified as the VCAP pin. Although not required, an external low-ESR capacitor may be connected to the VCAP pin for additional regulator stability.”,里面有个not required,不是必需的。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如果不外接电容行不行,我的板子可以外接电容的三个引脚RA0、RA5、RA6我都已经使用了,加电容的话需要改PCB,想问问大家不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我想问个关于系统时钟的问题,我一直都是习惯外接一个石英晶振的,然后配置为HS模式。从未想过用内部时钟。用内部时钟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A:
1、PIC16F886的内核本身是5V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将5VDC接入MCU及其内核,而PIC16F19XX的内核是3.3V的,IO等外设是5V的,在其VCC的入端的MCU内部实际内部集成了一个5VDC转3.3V的LDO,而VCAP这个脚实则就是这个LDO的3.3V输出端。
2、外接这个电容的目的就很显然是为了给LDO的输出提供一个退藕和滤波的电容通道。
3、从以上可知,对于批量化生产的产品来说,这个电容应当具备。
4、修改一下PCB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何不愿意修改?
5、MCU内置的是RC振荡,RC振荡的弊端就是振荡频率精度没有外接晶体高,PIC内置RC振荡在出厂时都已经校准到1%误差以内(典型条件下),全工作电压、全工作温度范围内误差大概在2%~3%左右把(这点需要你仔细阅读数据手册),晶体振荡的精度一般很容易做到0.01%,但RC振荡的好处也很明显,首先是省掉了晶体的成本和加工焊接,其次是起振速度快、起振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IC16F886的内核本身是5V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将5VDC接入MCU及其内核,而PIC16F19XX的内核是3.3V的,IO ...

谢谢,明白了。。。。:hug:

网友B(2013-10-30):
谢谢,分析的真透彻,真好也学习了。

网友C(2016-04-02):
1楼分析的好透彻,学习。

网友D:
PIC16F1936,我们家有做,优势库存型号,只做原装正品!
有需要联系,QQ:1848123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