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9E52 用U1编程器下载程序 check ID fail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09):
MPC89E52 用U1编程器下载程序 出线下述错误
----Begin----
Check ID => Fail !                 [0.125"]
-----End-----
下载软件用的是V1.71
请问各路大神  该怎么解决啊,初次使用,不胜感激!

网友A:
请协助确认是否进行过芯片搽除,否则出厂默认是加密状态则ID校验是会错误无法通过。

网友B:
先整片叉除,然后在CHECK ID.

楼主:
谢谢版主   check ID 通过了
我没有设置 ISP IAP  OSC列表等选项
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直接打开文件  编程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不影响片子的应用吧
下了个小程序  试了一下
----Begin----
Check ID => Pass !                 [0.124"]
Program => Pass !                 [0.250"]
-----End-----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网友B:
不影响应用.  没有插入ISP CODE,没有了在线下载的功能. IAP不需要设置. OSC 也不需要设置,只有外振.
不会影响到楼主的应用程序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到,
最后一个问题,
能告诉我怎么插入ISP CODE 吗?
谢谢

网友B:
请参考付图文件,点击插入即可.

楼主:
再次谢谢版主,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