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 SDRAM的读取速率

楼主(2013-06-09):
外扩的DDR2的输入时钟是166M,DDR一个时钟速率采样两次,再加上预读取4bits的话,数据传输时钟应该达到了166*2*2=664MHz。外扩的DDR2芯片是32bit的,那么理论的带宽应该为664*4=2.656GB/s。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算,即使不管预读取的话,也应该达到1G多。为什么我实际读取256MBytes的大小要100多秒?

网友A:
你用PC测试的么?DDR存取速率不仅取决于DDR本身,还跟操作主体(ARM,X86)有关系
你外围总线的速率设定也很关键,
另外我认为预读取作为DDR本身的性能不能再算入总线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PC测试的么?DDR存取速率不仅取决于DDR本身,还跟操作主体(ARM,X86)有关系
你外围总线的速率设定也很关键 ...

我用的是ARM AM3517处理器,Cortex-A8的核。
SDRC接入的时钟L3_ICLK设置为16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