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元件和库文件如何同时更改????

楼主(2013-06-09):
元件特性改一次重画一次电路图太麻烦了

如何改完元件库文件(或电路原理图)后,电路图中的相应元件(或电路)也刷新??我都重画几次了:L

protel99

????

网友A:
改完库,保存下,左边update下即可
唯一的要点,库不要重复了 最好载入一个库

楼主:
那原理图改了如何刷新电路呢???

。。design里面也有个update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