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 全部金属外壳封装 只留接插件出来 做RE 辐射发射 还有必要吗

楼主(2013-06-09):
全部金属外壳封装 只留接插件出来 做RE 辐射发射 还有必要吗

网友A:
有必要,如果接插件位置处理不好,仍然会引起辐射发射超标

楼主:
谢谢skm2008,那一般接插件在铁壳里面的部分怎么处理,对满足要求有好处?

网友B:
记得金属壳需要良好的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km2008,那一般接插件在铁壳里面的部分怎么处理,对满足要求有好处?

一般在接插件处需要360度环接设备外壳的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本书,就明白了: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DianZi/175215955.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本书,就明白了: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DianZi/17 ...

这书是比较厚的啊,怎么个看法啊?

网友D:
我现在也在头疼接口的问题,我用的也是金属接口,但是引线的屏蔽层怎样和接头配合好,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头疼接口的问题,我用的也是金属接口,但是引线的屏蔽层怎样和接头配合好,是个问题
...

航插是比较好的,屏蔽层360度环接接机壳

网友E(2021-12-10):
1.接插件还是要有负载吧,有负载就有接线吧?2.连接器和盒子缝隙都有可能引起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