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怎么用

楼主(2013-06-09):
1、先建立room,在setup-》outline

2、在allegro pcb editor软件中,怎样使用room摆放元件,操作方法如下:

一、执行菜单 edit---property,在右侧“find”选项卡下, find by name下选“comp(or pin)”,点击“more”按钮,打开对话框,对需要创建room的元件进行选取,点击“apply”,弹出“edit property”对话框,在左侧的available property下,选择room,在右侧对room进行赋值,apply下,完成对元件的赋值操作;

二、在pcb界面上,画一个room的外框:操作:setup---outline---room outline,弹出“room outline”对话框,设置各选项,apply后,用鼠标左键拉出一个外框,也就是room的外框区域;

三、在pcb中,按room属性进行摆放;操作: place----quickplace,打开“quickplace”对话框,勾选“place by room”下拉列表中,选“room”,点击“place”,即可摆放元件到room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