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实现一种开关,由周期脉冲信号触发,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楼主(2013-06-09):
用2个正脉冲(也可以是两个负脉冲),一个脉冲来打开,再一个脉冲来关断

是用来控制直流12v通断的,开关的延迟时间要短。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D触发器、二进制计数器、。。。。。。。。

网友B:
   如果两个控制脉冲同一端点输入,就象二楼所说的二进计数器可以实现,如果分开输入控制,象RS,D,JK触发器都可用。延时长短由器件的传输延时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控制脉冲同一端点输入,就象二楼所说的二进计数器可以实现,如果分开输入控制,象RS,D,JK触发 ...

谢谢 ,豁然开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触发器、二进制计数器、。。。。。。。。

晓得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