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看看大虾们能迸发出多大火花?

楼主(2013-06-09):
不用负压,也不用任何产生负压的电路,设计从0V起调的分立元件构成的线性稳压电路。假定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为0~20V。(纯娱乐题,对功耗不作要求,不考虑输入多档电压切换等)
注:本贴既无标准答案,也无好坏评判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也都有自己的优劣标准。当然本楼主也有自己的答案,但并非是最优答案,本坛牛人多如牛毛。想必有很多更好的方案。此贴的目的是让大家各显高招。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为避免本楼主的电路影响大家的思路,所以暂时不贴。大虾们,展示你们的才华吧!

网友A:
我做了个示意图。

xu_
这个电路我搭过,实际输出与计算值偏差很大。

网友B:
不用负压,也不用任何产生负压的电路,设计从0V起调的分立元件构成的线性稳压电路。假定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为0~20V。(纯娱乐题,对功耗不作要求,不考虑输入多档电压切换等)

相当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示意图。

这个方案从原理来说可以达到0V起调的目的。
    闪亮点:调整管的最小压差很低。值得赞赏!
但存在这样的问题:
     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故障)使得输入电压不足(比如只有15V),而又恰巧调整在输出高电压的状态(比如说输出18V),那么会发生什么状况?:运放输出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将很大,最后烧毁。
    另外,有两点值得推敲:①运放与两级三极管构成闭环。其稳定性值得考虑(两外增加的两级三极管的移相的影响)。②实际运放在其输入电位很接近(甚至相等)负电源电压时的性能一般不怎么太理想。

楼主:
纯娱乐题,所以给具体指标也没多少意思。但作为“稳压电源”应该获得尽可能高的动静态指标。只作定性分析判断即可,不去作具体指标的计算。

网友C:
“输入电压不足(比如只有15V),而又恰巧调整在输出高电压的状态(比如说输出18V),那么会发生什么状况?”
这时运放输出是电源电压,是不是可以在运放输出端加个限流电阻,它的坏处就是增加了运放的功耗,由于后面有二级放大,所以这里的电流也不大。
“两级三极管构成闭环。其稳定性值得考虑”
频率变化不大不存在移相吧。
“实际运放在其输入电位很接近。。。”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有待改进。

楼主:
“两级三极管构成闭环。其稳定性值得考虑”
频率变化不大不存在移相吧。
回楼上:
三极管都有结电容,会产生微小的延时。闭环后(无补偿的话)有可能发生高频自激。

哦,是振荡呀。二级三极管最多移相180度(刚好在振荡点),但这时的AF已远小于1了,振不了。

楼主:
运放是理想的吗?难道没移相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是理想的吗?难道没移相吗?

我输了,还只剩余有一发子弹了:
那个C2有米勒补偿效果。

没有输赢,只是探讨。

网友D:
挺有趣的哟,不过让我想起了隔离变压器,虽然是交流。。。。不过交流整形滤波之后,是否能够满足lz要求,虽然整流端还需要一定的电压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示意图。

这个电路的工作稳定性不好,非常容易自激。

网友E:
在矿坛百度了下,找到楼主这里的帖子。

不知道楼主说的0V-20V是严格的条件吗?不用负电压做到绝对0V不易实现,但可以接近0V。

翻了下以前的实验记录,可以做到空载最低电压0.05V,负载很小时有载电压接近0V。

全部用分立件制作 0 ~ 20 V /  2A的可调稳压电源很简单的,只需要6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性能还不错,输出波纹很低,响应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矿坛百度了下,找到楼主这里的帖子。

不知道楼主说的0V-20V是严格的条件吗?不用负电压做到绝对0V不易实 ...

挑战一下,想想办法,总是可以办到的。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抛块砖引更多的玉。

网友F:
不用负压做绝对0V稳压输出:运放反馈端做加法,一个非零的参考电压,估计可以躲开单电源运放的0极限问题。

赞一个!

网友G:
PWM 是不是一个方案

pwm属于“线性稳压”吗?

网友H:
qzlbwang  够威武!只不过轻声地问一声:输出电压能稳定吗?(负载电流发生变化的话)

-------------------------------------------------------------------------------------

2楼的电路当然能稳定,你的大前提是对功耗没限制~~~

设想一下,此可调电阻选用0.000....1殴,那怕输出电流从 0至100A变化,输出电压也绝对稳定,稳如泰山!!! :lol

什么事不能走极端!“无功耗限制”主要是针对低压输出而输入仍然有20余伏而言。其效率应该与通常的线性串联稳压在同一水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G:
PWM 是不是一个方案

PWM 可以实现0-20V 可调,稳压只是相对的,PWM后 滤波 可以做到纹波较小的

楼主:
强调一下,本贴不是比赛,也不是任务,更不是作业。给个自己挑战自己的平台。除了完成顶楼的目标,还需考虑将性能尽可能的优化。说白了,就是自己挑战自己,然后将结果供大家分享。当然,如果公开自己的“技术秘密”的也可以理解。不强求什么。大家高兴就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强调一下,本贴不是比赛,也不是任务,更不是作业。给个自己挑战自己的平台。除了完成顶楼的目标,还需考虑 ...

我将电路改进了一下,就不存在你说的这样的问题:
     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故障)使得输入电压不足(比如只有15V),而又恰巧调整在输出高电压的状态(比如说输出18V),那么会发生什么状况?:运放输出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将很大,最后烧毁。
    另外,有两点值得推敲:①运放与两级三极管构成闭环。其稳定性值得考虑(两外增加的两级三极管的移相的影响)。②实际运放在其输入电位很接近(甚至相等)负电源电压时的性能一般不怎么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将电路改进了一下,就不存在你说的这样的问题:
     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故障)使得输 ...

“烧毁”的问题是解决了。挑战自己,能否各方面做得更好呢?

网友I:
1,使用分立件和使用运放,两者道理上一致,因为运放就可以视作理想BJT或MOS管,所以不区分两者了。
,2,根据负载位置分两种情况,悬浮和接地,悬浮比较少,只说接地的。
3,有理想的轨道鬼输入OP,却没有理想轨道鬼输出OP,所以运放直接输出至负载情形排除。
4,至此可得基本结构:OP+调整管。
5,根据调整管的极性可分为两种:LDO和跟随器两种。
6,LDO的缺点是补偿困难,稳定性差。
7,反馈回路有两种可能:正反馈和负反馈。高精度的,环路可能需要8个以上OP。
8,综上,凌特的这个解决方案好,采用基准恒流源+可调电阻来调节电压,环路增益基本保持不变,无需补偿,稳定性好。

楼主:
3楼的图作了改进完善:

网友J:
3楼也许是唯一可实现主题功能的拓扑

楼主(点评):
这个拓扑无法实现低于Vr 的输出。因为B≤1,所以Uo最小输出是Vr

网友J:
当基准=0V,可以实现0V输出

楼主(点评):
这又是另一种拓扑,原理上可以实现0V输出。但是,一般运放在输入电位非常接近负电源时的性能可能会大打折扣,作为设计应该避免为好。你认为呢?

网友J:
所以,3楼(30楼同)或29楼只能实现原理功能
其它,则无法(很难)实现0V输出的原理功能

我就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3楼(30楼同)或29楼只能实现原理功能
其它,则无法(很难)实现0V输出的原理功能

28楼的电路你看呢?

网友J(点评):
R4的存在,Uo=0难了

网友J:
第二步考虑运放工作态
增加一个辅助调整单元于电池负端——旨在于提供基准0V端与负电源一个差值
(相当于正负电源了)

楼主(点评):
这就是采用(辅助)负电源的传统思路了。本主题的要求是不采用负电源。

网友J:
大家在讨论一下吧

楼主:
呵呵R4就是为了电位器调到下端是正好输出为0设置的(当然会留点小死区),否则下端的“死区”过大。

网友J:
没怎么细看。27楼R3和28楼R2应该叫“补偿”吧
28楼主要考虑实用了

楼主(点评):
叫什么不重要,关键是理解其作用。将反馈电压“拉高”以避开运放输入电压过低。

楼主:
给一组关键元件数据:
Z1:10V
R2、R10、R11:20k
R4:4k7
P1:10k

网友I:
有理想的轨道鬼的,所以就不这么麻烦了:
不少人都因不会补偿LDO而放弃的。

网友I:
凌力尔特的解决方案,输出范围0--36V。

我怀疑图中运放的电源引脚画错了。

楼主:
玉引不来,再抛块砖!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玉引不来,再抛块砖!

你这个电路不管运放状态怎样,由R2/R7对Z1分压,最终输出电压不可能达到0V,除非负载电阻为零。

楼主(点评):
考虑清楚了再质疑不晚。或者你去仿真一番。当然各元件数据你要自己计算或调整。如果需要也可以让我给。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将电路改进了一下,就不存在你说的这样的问题:
     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故障)使得输 ...

23楼电路实际应用的例子,在一乐论坛里,是我给网友设计的:
0-30V / 0-2.5A 稳压稳流可调直流电源
http://bbs.yleee.com.cn/thread-18467-1-2.html?_dsign=24fa226f

网友E:
40楼电路里Q3干吗用的?R8的阻值多大?

楼主(点评):
总算看到了,作用是吸取从取样电阻流过来的微小电流。这个电流可以略大于流入的电流而让调整管空载时有少许微小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玉引不来,再抛块砖!

明白了。

老兄设计的电路原理上行的通,实际上不会有人应用。
那个D1即使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电源输出大电流时要加散热器。

楼主(点评):
如果大电流的电源,那点微弱的电流在意吗?即使取消掉那个二极管,微弱电流流过Q3的压降也非常低呀!

楼主(点评):
说实在的,那个二极管是为了空载时非常在意0V是否是真正0V的人准备的。

网友H:
qzlbwang  说实在的,那个二极管是为了空载时非常在意0V是否是真正0V的人准备的。

------------------------------------------

qzlbwang  赖皮~~~  :curse:

加了二极管,相当于人为的加了约 -0.7V的负压,不符合LZ主题~~~ :P

网友I:
引用 网友H:
qzlbwang  说实在的,那个二极管是为了空载时非常在意0V是否是真正0V的人准备的。  发表于 2013-6-11 15:37 ...

:lol:lol带头犯规

楼主:
呵呵,要不不用串二极管,而把0V输出时的电压控制在不超过1mV行不?

楼主:
大虾们,这样可以否?:lol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要不不用串二极管,而把0V输出时的电压控制在不超过1mV行不?

呵呵~~~

还是 赖皮~~~

题目您出,圆的方的随便捏~~~

您说行就行,不行也行~~~  :lol :lol :lol

要不老兄你整个更好的?相信你能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虾们,这样可以否?

在俺眼里,还是 38#   xukun977 方案最佳,简洁大方实用~~~ :lol

楼主:
看看24楼俺咋说滴。主贴也只是说从0V起调,但也没说要0V一点不差呀。当然,能做得越接近0V越好。

楼主:
呵呵,俺只是引你们这些大虾们的玉呀,可从没有也不敢说俺的方案好,更不敢说是最好。对不?

楼主:
高手们不屑出手,俺再抛块砖:

网友K:
上面只是个示意图而已,Vo肯定要加个buffer的。
如果你接着问buffer电源怎么得到,那就用电源splliter。

楼主:
看来高手们不愿出手!哈哈哈。。。。。这么多天,40楼和48楼很明显的错误却没人来指出。原指望会有人指出并修改正确呢。看看要多少天才会有人指出错误并修改正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高手们不愿出手!哈哈哈。。。。。这么多天,40楼和48楼很明显的错误却没人来指出。原指望会有人指出并 ...

那是给您面子~~~ :P

俺要是怕别人指出错误的话还不早就去改正了?哈哈哈。。。。
哈哈,理解,可俺的面子不值钱,错就错了,也算不上丢脸的事。俺等着别人纠正呢!

网友L:
好歹要设定一些关键指标吧, 诸如: 电压调整率, 负载调整率, 精度, 响应等
另外, 允不允许用运放, 基准源等等.
要分立就分立到底, 哈哈
真要一个人搞定了, 那就不仅仅是娱乐了, 至少找个象样的工作是问题不大的

不给具体指标是想让大家各抒己见。稳压电源的要求大家心里都有数,指标能高点就高点,高不了也不强求。呵呵,纯属玩。。。不是正式设计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