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封装

楼主(2013-06-09):
我刚学CADENCE,我想问一下,Cadence怎样为元器件添加PCB封装?我看到教程上面是直接把PCB封装的名字写进去了,并没有指定路径,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导入网表后会有警告,看在10分的面子上指导下我吧

网友A:
首先 开始 软件 cadence 找到pad designer 打开,新建一个焊盘 比如说0.3x0.3 贴片焊盘
然后打开allegro  设定焊盘库 封装库的路径:
新建一个名叫0603的器件,layout 放置焊盘 放置丝印 位号,及高度 等信息,找本书看看
然后回到原理图中,放个电阻,封装就写刚才的0603 生成网表
回到allegro中建立一个新的 板子文件(brd) 画好板子外框,然后倒入网表  然后place 里面 放置器件
即可
建议找本书看看

网友A:
本版第二页,下载我的库
也许对你有建库有点帮助

“贡献我历时半年整理的allegro库和焊盘 700多个器件,规则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开始 软件 cadence 找到pad designer 打开,新建一个焊盘 比如说0.3x0.3 贴片焊盘
然后打开allegro   ...

我封装也做了,原理图里面也写上了那个封装的名字,但是导入网表的时候会有警告,在PLACE下面的原器件下面也没有封装的预览。是对库放置的路径有要求吗,我随意放的,也没有指定什么路径的,我觉得应该是得指定路径吧,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是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路径不对

我找到了,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B(2013-12-05):
我的PAD路径就是这样设置的,但是在里面还是找不到我想要的焊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15-12-18):
路径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