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磁环电感的饱和电流

楼主(2013-06-09):
最近公司收到几个磁环电感的样品,没有规格书,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出饱和电流~

网友A:
在测试磁环电感时,首先做一些基本工,先检查磁环表面是否有缺口,裂纹等现象。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测试过程中出现的误差,检查后在进行测试,一般采用惠普牌子的电感测试仪。电感测试仪它可以测试磁环的电感量能达到多少,还可以知道它可以通过多大电流或达到多少频率后出现饱和磁通密度现象。

网友A:
怎么只有我一个回答的啊

网友B:
测试磁环电感,一定要绕制铜线来测试,同时也是唯一测试的方法,这样测试精确度也比较高,不同大小的铜线,测试出来的性能不一样,还有绕制多少圈,多一圈或少一圈效果都不一样。关键是绕第一圈来测试,单圈电感量是多少,后面的都好办了。有些性能达不到产品要求,那就要从材料着手,材料才是最关键的,不同的材料,有着不同的效果。用最好的材料还是达不到产品的要求,那就要从产品入手,是不是产品设计上出了问题,如果本是产品上的问题,那么你在怎么改用磁环也没用,因为磁环它不是万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只有我一个回答的啊

孤单寂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磁环电感,一定要绕制铜线来测试,同时也是唯一测试的方法,这样测试精确度也比较高,不同大小的铜线, ...

和我的差不多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孤单寂寞了

寂寞啦

网友C:
猴哥,紧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寂寞啦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