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运放,,,

楼主(2013-06-09):
想用一个运放对1MHz 的方波信号放大,,求推荐型号,,目前用op37,失真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V374

这个运放貌似不常见呀,,压摆率貌似也不高呀。。。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sorry,我凌乱了,对1M的方波放大,不懂想做什么

网友B:
这个对带宽要求比较高,要看楼主放大多少倍,SGM8052,250MHz带宽,每级放大20倍应该没问题,两级可以放大400倍,如果放大倍数要求更高,就继续级联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带宽要求比较高,要看楼主放大多少倍,SGM8052,250MHz带宽,每级放大20倍应该没问题,两级可以放大4 ...

其实做一个射随就可以了,,不知道要什么型号

网友B:
做跟随用单路的SGM8051就足够了

网友C:
OP37比较猛了,无论是带宽还是压摆率。
OP37不能做跟随器,最小放大倍数为5倍。楼主用来做跟随器自然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跟随用单路的SGM8051就足够了

这个芯片都是贴片的,,我的板子是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37比较猛了,无论是带宽还是压摆率。
OP37不能做跟随器,最小放大倍数为5倍。楼主用来做跟随器自然不稳定 ...

求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推荐

什么指标都不说,怎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