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VIA及焊盘制作

楼主(2013-06-09):
在allegro中制作VIA的时候,只有begin layer   default internal layer  和 end layer
但是从网上下多层板里,每个VIA又都包含了 POWER  GND 甚至是其他信号层的定义。

VIA中这些POWER GND  甚至信号层的定义,是应该在一开始就定义的吗?如果是这样,通用性岂不是很差?

如果不是,而是将只包含begin  internal  end的VIA加进去之后,再修改的话,又是如何修改的呢?是在padstack处修改吗?

allegro 菜鸟,不懂allegro开发的基本步骤,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让@forgot回答啊

网友B:
如果不定义vcc gnd,internal 层就是默认的,其他层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B:
你可以直接把gnd vcc层删掉就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定义vcc gnd,internal 层就是默认的,其他层都是用这个的。

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把gnd vcc层删掉就可以的,

小梅,水平很高啊

网友C:
感谢梅版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梅,水平很高啊

跟猴哥比差远了的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梅版的回答

不客气,要多多来支持的。: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猴哥比差远了的 哈哈

不分伯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要多多来支持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分伯仲

比不上猴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