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spwm的六个波形只有四个,为什么????

楼主(2013-06-09):
上接前文:spwm的六个波形只有四个!研究了下程序,对epwm各个寄存器的设置都一样啊!中断也都打开了。ps:我用的是dsp28335,自然规则采样法。这个问题的结果导致,交流侧缺一项啊。

网友A:
应该是设置问题, 借助调速器, 好好查查设置.

网友B:
针对没有输出的两路仔细检查  你是互补输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