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各位大大,MDK到底是个什么编译软件。

我电脑上装过一个MDK4.22版本的软件,很久没用了,最近又开始用,发现它好像又能编译51的代码,又能编译ARM的代码。

1.我也知道51的代码编译器,一般用keil的编译器用得最多。keil2和keil3都用过,这个MDK是keil4吗?
2.ARM公司专门搞了一套开发ARM的软件,前期好像是SDT,没见过,但是ADS1.2倒是用得很多了。现在有些ARM,ADS就不支持了,新版本的有叫RVDS,还有什么其他的叫法,感觉很混乱。和别人交流起来,连编译环境我都说不清楚,交流有障碍。不像那IAR,什么什么版本都很清楚,IAR for AVR,IAR for ARM,这个有说MDK for ARM的吗,还是说MDK安装好后,直接全部支持各种它支持的芯片,而不像IAR,要装各自对应的版本才行。
3.另外,安装MDK时,算号器上也可以选软件类型,这个MDK怎么还有那么多种类型呢?
4.MDK是RVDS吗。RVDS是不是也有很多种?好像还有叫RVS的,都是些什么呀?

网友A:
你都用了这多IDE了,这个会不知道

网友B:
mdk指的是keil for arm

网友C:
上面的几位大哥,不要尽顾着说风凉话,谁能系统的解释一下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几位大哥,不要尽顾着说风凉话,谁能系统的解释一下啊,我也想知道。 ...

The MDK-ARM is a complete softwar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Cortex™-M, Cortex-R4, ARM7™ and ARM9™ processor-based devices. MDK-ARM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it is easy to learn and use, yet powerful enough for the most demanding embedded applications.

http://www.keil.com/arm/mdk.asp

网友D:
楼主,你的核心问题是没搞清楚单片机或者MCU开发的步骤,也可能是用集成的东西用习惯了,如果你能稍微了解一下LINUX下面的开发模式,肯定会有更深的了解。
集成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集成开发环境,编辑器,编译器,汇编器,链接器,调试器。。集成到一起了。那个集成环境开发什么单片机主要是有编译器决定的,就是这个东西把C语言编译成你的单片机识别的可执行文件,建议你顺着这个思路再慢慢深入吧,还有很多英文的大写字母,你要弄清楚他们代表的具体的含义,这个不光是你了,很多做单片机软件开发十几年的工程师都没有弄清楚。

网友E:
MDK是ARM公司收购KEIL之后的版本,主要是用于ARM中低端架构芯片的开发,编译器采用的是RVDS的阉割版,但同时,MDK是作为一个IDE环境,是可以使用C51编译器的。
区别编译器与IDE

楼主(2013-08-02):
好吧好吧,用了这么多编译环境,确实这些东西都没搞清楚。
不过也没什么,概念上感觉上大致知道,再说能拿来用,也能解决问题,倒也没什么,用多了,见多了自然就都清楚了,也不急着都搞那么清楚。

网友F: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编译器都差不多的

网友G:
我也搞不清楚:sleepy:

网友H:
一:我的回帖多数只是猜测/估计/想象,建立在我现有知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上,多数都没有动手实际检验过,请斟酌采纳.
二:若对我的技术类主帖或回帖有异议,欢迎讨论,拒绝过激攻击或辱骂,否则全站追杀屏蔽发帖,后果自负.
三:对本人的其它意见,请直接向站长投诉,勿使用站内短信骚扰/挑衅/辱骂,否则将全站追杀屏蔽发帖,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