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ucos问题

楼主(2013-06-09):
各位大哥们好。小弟刚入手ucos ii,,然后网上载了一个别人移植好的demo  我想问下这样对自己以后做项目会不会影响。毕竟是别人移植的。。会有什么影响啊。。还有ucos程序调试的时候可以断点查看数据吗?

网友A:
会不会有影响,要看自己的掌握程度。移植只是关键的几个地方,不影响OS的健壮性。你一般程序怎么调试,UCOS也怎么调试,设好断点就行。只不过,在程序执行逻辑上有些区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