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温度巡检仪的测温电路怎么画,新手求教

楼主(2013-06-09):
用PT100温度传感器,三线制,简单能看懂的,谢谢!

网友A:
不是电路怎么画,
而是原理怎么设计吧
一个PT100接一个LM358送单片机AD 复制8路
8个358出来后搞个8路模拟切换开关 得到一路AD 送单片机AD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8个358怎么画呢,这图只有一个啊,难道画八个测温电路然后进八路模拟开关?太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上次就是你帮忙修改的吧,呵呵,老师说测温电路这块不对,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电路图,修改后和八路模拟开关连怎么弄呢 还有我AD转换我画的对吗,帮忙修改下吧,谢谢

楼主:
求助啊,谁能帮忙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A:
你换ADC0809吧,这个好用,比你现在的AD 好
PT100 出来,最好弄个324 跟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