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DMA传输顺序问题

楼主(2013-06-09):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如上,同时配置了DMA传输,但是传输得到的数据顺序怎么确定 按理讲应该是
通道3,通道2,通道1?可是测量发现是 通道1,通道3,通道2
当改变设置时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得到的数据却是通道3,通道1,通道2

楼主:
呃 发帖发的太莽撞了
发现了是没有理解ADC多路采样需要DMA的原因,因为只有一个寄存器,数据无法保存而必须有DMA。即规则组的一个通道转换完成即传输一次数据,所以配置的时候需要配置完成ADC和DMA之后让ADC工作

网友A:
是的, 这是个必须得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