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VIC

楼主(2013-06-09):
在V3.0.0库里没有NVIC了吗?是不要设置了,还是用其他办法呢?

楼主:
在2.0.1版有下面定义

#define WWDG_IRQChannel              ((u8)0x00)  /*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
#define PVD_IRQChannel               ((u8)0x01)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
#define TAMPER_IRQChannel            ((u8)0x02)  /* Tamper Interrupt */
到3。0.0就没有了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A:
是 misc 了.
是很多定义都更改了. 要查一下.
或者去官方查那个从 2 到 3的升级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