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的地-加图

楼主(2013-06-09):
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我也相信不只我一个有这样的困惑,特开此贴,还请大家积极讨论

图(1) AGND 和DGND 内部分开的ADC

图(2) AGND 和DGND 内部未分开的ADC

图(1)的AD封装以后有 AGND 和DGND之分, 在PCB设计时,一般会要求AGND和DGND分割开来,单点接地 (这里我们只考虑单片AD的情况,多片AD并行时,由于单点接来带来的回流路径问题,不做考虑)
图(2)的AD封装以后只有AGND
我的问题有两个:
1、图(2)的ADC在PCB设计时,AGND 和DGND 要不要分割,以及分割的情况下,DVDD如何接地的问题,是接AGND 还是接后续数字电路的DGND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2、不管是图(1)还是图(2),其AVDD-IC  和DVDD-IC都是用的同一路电源VIN,那么在这几种情况下,GND(VIN)应该接在AGND上还是DGND上?

网友A:
AD的GND是AGND和DGND的汇合点。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在IC 边上可以用一个0R 0805的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在IC 边上可以用一个0R 0805的来接

这个我想并不能一概而论

具备AGND和DGND的,按单点在板地线入口处连接(即在A和D各自地的分叉处连接),不建议采用“零欧”电阻连接。

前面说了,A和D之地合一引出的,则不再区分两地,按统一地处理即可(不再作地平面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备AGND和DGND的,按单点在板地线入口处连接(即在A和D各自地的分叉处连接),不建议采用“零欧”电阻连接 ...

1、不建议采用零欧电阻是因为AGND和DGND之间可能会存在压降的原因吗?
2、对于具有AGND和DGND的,GND(VIN)是接到AGND上还是DGND上呢?

网友D:
我这里有篇非常好的**,可以完美回答你的问题。但需要你花时间去深入理解。这个问题不可能简单一句话回答。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alogDialogue/china/archives/46-06/staying_well_grounded.pdf

网友E:
记得运放权威指南上写的是:全接模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篇非常好的**,可以完美回答你的问题。但需要你花时间去深入理解。这个问题不可能简单一句话回答 ...

谢谢,看懂了回来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