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解 下图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实现指示灯旋转效果

楼主(2013-06-09):
如何设计电路 可使其外圈(就蓝色光圈部分)能达到旋转 的效果 大概会使用那些元件 最好能有原理图参考

网友A:
做模型?…还是演示板?…

网友B:
柔性导光条一根 圈起来,根部顶着led的顶端
一个蓝色led 缓慢的亮 暗 循环

网友B:
至于亮 暗控制,可以由单片机来控制
或者你放狗搜“呼吸灯IC”找颗合适的 来做

网友C:
旋转是啥意思,跑马灯还是呼吸灯,亮暗变化用个555振荡吧,好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