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延迟电路设计

楼主(2013-06-09):
请教:当设备断电时,需要对负载进行100ms的延迟保护如何设计?

网友A:
开关延迟, :)

网友A:
就是说断电时只是将一个开关断开, 但电源还是通的. 延时之后, 用继电器将电源切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延迟,

嗯这个最靠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断电时只是将一个开关断开, 但电源还是通的. 延时之后, 用继电器将电源切断. ...

如果要求不高,用大电容也可能搞定

网友C:
用个大的充电电容试试。

网友C:
也就是那个超级电容。

网友D:
开关延迟不够完善,如果突然断电呢?要求不苛刻的话,加大电容,苛刻的话加可充电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关延迟不够完善,如果突然断电呢?要求不苛刻的话,加大电容,苛刻的话加可充电电池。 ...

嗯,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那个超级电容。

我都说了,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个大的充电电容试试。

哈哈和

楼主:
负载带电时,电流很大,断电后大电容达不到延迟100ms的要求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