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方案选择

楼主(2013-06-09):
最近想选择一个比较常用的稳压芯片
输入电压和输出的压差比较大   应该选用DCDC模式的
输入电压: 9-48V 不等
输出电流:<1.5a

低成本  稳定

试过34063  这个IC价格是便宜 但是在输入电压24V的时候 纹波就比较大   电感也有啸叫声
2596价格太贵  原装的都接近10左右了  太贵了

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说说你们产品中的低成本供电方案

楼主:
输出电压多少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多少啊

输出 几种吧  3.3  5  就几个常用的电压

网友A:
试试LM22676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LM22676吧

价格多少呢

网友B:
输入能到48V的就没几个便宜的

网友C:
万恶的34063

网友D:
如果对功耗没要求就分2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能到48V的就没几个便宜的

3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恶的34063

34063 输入电压超过20V  纹波就很大很大了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C(点评):
负载不能太重,要调好震荡频率,70——80KHZ为宜!

楼主:
引用 楼主:
34063 输入电压超过20V  纹波就很大很大了  你怎么解决的

我输入电压 24V
电流500MA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输入电压 24V
电流500MA

算重不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重不 ?

如果是这样的负载,可以用国产的2596,不到两块钱,电路也简单,容易成功。34063也能满足要求。
输入如果超过40V这两种都不大合适,一定要低成本的话,可以尝试用分立元件搭,性能难做好而已。

网友E:
后面纹波不好的滤个波吧

网友F(2013-11-02):
楼主24V低成本供电方案有找到吗, 可否分享下

网友G:
2596国产有2块的,不敢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24V低成本供电方案有找到吗, 可否分享下

还是用3063吧

网友H:
2596国产有2块的

网友I(2014-01-15):
没人关注输出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