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加密,限制编程次数

楼主(2013-06-09):
现在一些客户,拿了样品之后,就去**,要怎样在程序中限制写入次数,而不是通过编程器设置,比如每烧1千片之后,只能重新编译过,程序后才能用,没有外挂万年历,只有STM8或STM32芯片,都带唯一ID号的

网友A:
开机检查唯一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检查唯一ID.

这样每片芯片开机都检测ID,就没意义了啊,而且客户知道怎样存储ID的方法的,客户是找我合作开发,没开发费,算芯片提成的

网友B:
stm32的程序binary读取成本貌似6W左右,如果只是开机检测UID的话,**时间大概在10分钟以内,深圳那边很多地方可以**这个,他们一般收费几千,当然,他们可能不止10分钟。
即使用AES等加密,基本上也不会增加太多**时间。
99%的软件加密都可以搞定,LZ的商业模式有问题

网友C:
楼主看看4楼最后一句,应该你自己烧芯片,程序(bin)不能给的。

网友D(2014-05-02):
有没有办法解决客户**程序的难题?

网友E:
用唯一ID加密的,不应该在启动时检测,而应该在运行很长时间再检测,以此增加**难度。
比如,运行1小时、5小时、10小时、1天、5天之类。
只要让**的产品存在一定的问题就行了,没人愿意用动不动就出问题的产品。

网友B:
用到ID的加密都很容易搞定,因为程序里有对ID寄存器的引用,IDA都可以自动识别,而且,直接反成伪C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到ID的加密都很容易搞定,因为程序里有对ID寄存器的引用,IDA都可以自动识别,而且,直接反成伪C代码 ...

看您在这方面似乎很熟,想问一下现在**的行情大概怎样?要是6W,我觉得还不错,但淘宝上看有不少1W的了。我对自己的程序的软甲加密还是有点信心的,但听说UID可以修改,这样就一点办法没有了。不知道现在修改UID价格怎么样?

网友B:
6W是很久以前的行情了,现在不知道
如果用UID的话,不能直接引用,而要通过地址+偏移,不过,软件实现的都可以**
UID不知道怎么修改,据说可以,其实也就是掌握BOOTROM的编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