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并联冗余设计时,输出表现为锯齿波,怎样处理?

楼主(2013-06-09):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使用电容充放电可以解决吗》?

网友B:
或者使用稳压管!

网友C: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通常会采用2个电源作为冗余设计,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2个模块的交替导通提供输出功率,在切换过程中其输出电压波形往往会呈现锯齿波的形式,要解决此问题可以有以下方法:
1.在输出端加大电容进行滤波,但此方法不能完全消除锯齿波,引用电容进行充放电过程中冶会出现纹波,如果电容加得太大,超过电源本身的容性负载要求会给系统造成影响,甚至电源不能正常启动。
2.提供其中一个模块的输出电压(在精度范围内,需要注意电压提高后其实际工作功率不能超过额定要求的功率),以此方法保证在正常情况下只由其中一个模块进行功率输出,当异常情况下,高输出电压模块不能正常输出时切换为另一个模块提供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