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1导入4.x工程

楼主(2013-06-09):
下载的ti 2802x的相关例子,任何改动都没有

直接导入4.x工程,编译的时候提示我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Symbol 'IER' could not be resolved        Example_2802xGpioSetup.c        /Example_2802xGpioSetup        line 112        Semantic Error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Symbol 'IFR' could not be resolved        Example_2802xGpioSetup.c        /Example_2802xGpioSetup        line 113        Semantic Error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急,求各位帮下忙

网友A:
有些版本兼容性不好
看样子是IER和IFR两个无法被编译器解析   你到相关文件里找到IER和IFR的定义  应该是一条汇编指令

网友B:
没有找到IER和IFR的定义, 估计是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