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激光产品的电路图是什么功能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该电路图是什么功能?

另外:附上datasheet资料和原理图

网友A(2013-06-10):
测发光的。

网友B:
前置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
有人说功率闭环控制,也有人说是条形码扫描器。。。。
不知道各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功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发光的。

如何测试的,请帮我分析一下过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置信号放大电路!…

嗯,那后面比较器电路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B:
后面应该是执行机构驱动电路!…从电路上看:应该是光电计数单元!俗称:光电眼!嘿嘿!其实我不懂!还是请斑竹大神指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应该是执行机构驱动电路!…从电路上看:应该是光电计数单元!俗称:光电眼!嘿嘿!其实我不懂!还是请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谢谢^_^
你能知道前端三极管搭建的电路主要功能是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测试的,请帮我分析一下过程,谢谢。

你在哪看到的电路。有清晰图吗?

网友B:
单独的看:是直流放大电路:但它们〈两只〉却是运放的偏置…使运放在受光后输出一定幅度的直流信号:
当然:如果光信号是交流、运放同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看到的电路。有清晰图吗?

这是领导交给我的电路图,出处不明,让我了解一下其工作原理。
清晰图,你可以下载我的原理图附件。比较清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的看:是直流放大电路:但它们〈两只〉却是运放的偏置…使运放在受光后输出一定幅度的直流信号:
当然 ...

谢谢。

网友B(点评):
怎么没有工分哟?…嘿嘿!

网友A:
前面激光管和两个三极管看不懂,这是你自己画的吗?

网友A:
后面可能是寿命报警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激光管和两个三极管看不懂,这是你自己画的吗?

你看一下我这个帖子,我更新电路图了。谢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108&epclos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