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3-06-09):
为什么这图低电平可以驱动?????

而这样却不可以呢???
不关蜂鸣器电压的事,电压已将全改为5V的。。。
那位高手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A:
因为下图的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
要这样用的话换NPN三极管高电平驱动

楼主:
请问下为什么不能饱和导通?????能不能说的在详细一点!!!小弟是新手来的!!

网友B:
楼主是在仿真里发现不能工作的还是在实物上发现不能工作的?

楼主:
你好!!!是在仿真中不能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为什么不能饱和导通?????能不能说的在详细一点!!!小弟是新手来的!! ...

驱动电流不够啊!不过实际电路基本会响的,就是蜂鸣器上得不到5V电压而已。

网友D:
注意蜂鸣器+-極性

首先要了解晶體管的工作原理 .

晶体管是一个电流控制组件,其集极电流 IC可以由基极电流IB控制,只需轻微的改变基流IB就可以引起很大的集流变化IC。由于晶体管基流IB的轻微变化可以控制较大的集流IC,我们利用这一特点,用它来放大微弱的电信号,称为晶体管的放大作用 (Amplification),简称晶体管放大。简单来说,晶体管的放大原理是把微弱的电信号 (微弱的电压信号 Vi) 加在基极上,使基极电流按电信号变化,通过晶体管的电流控制作用,就可以在负载上得到与原信号变化一样,但增强了的电信号 (较大的电压信号 Vo)。

簡單來講就好似一個水龍頭,一頭入水(集電極),另一頭出水(發射極),由一個手柄控制水量(基極)。

网友E:
百度文库中有讲三极管的,有一篇说的就是这个位置问题,用的水管比喻讲的很生动,当然你也可以不看直接按对的连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在仿真中不能工作的!!!

楼主还是动动手,搞实际电路吧,第二个图在实际电路里是对的,而且可以不要基极电阻。说电压不够的,请去参阅蜂鸣器的规格书。仿真害人啊!

网友F:
这样的电路我接过,没问题的,肯定能响。加基极电阻后,蜂鸣器声音会相对小一点。

网友G:
第一个图低电平的时候,满足了PNP三极管的导通要求,高电平就不能导通了。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第二个电路低电平也能工作啊。

网友H:
啊!…吵死人的!…蜂鸣器是压电陶瓷是吧!射随器是低阻吧?…集电输出才能匹配!……哼!无理取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