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 68013 自动下载固件问题

楼主(2013-06-09):
各位大侠,通过68013的usb口加载固件(无EEPROM),固件下载驱动怎么设置啊?根据说明文档里的方法 修改了 .inf 文件里的VID、PID,编译驱动后,连上电脑 ,却没有新硬件提示,而且设备管理器 不停自动刷新,怎么回事啊? 请大侠指点!谢了!

固件里的VID:0712   PID:1207
描述符里的定义
DeviceDscr:
      db   DSCR_DEVICE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DEVICE   ;; Decriptor type
      dw   0002H      ;; Specification Version (BCD)
      db   00H        ;; Device class
      db   00H         ;; Device sub-class
      db   00H         ;; Device sub-sub-class
      db   64         ;; Maximum packet size
      dw   1207H      ;; Vendor ID   VID  0712
      dw   0712H      ;; Product ID    PID  1207
      dw   0000H      ;; Product version ID
      db   1         ;; Manufacturer string index
      db   2         ;; Product string index
      db   0         ;; Serial number string index
      db   1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inf 文件中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4B4&PID_8613
%USB\VID_0712&PID_1207.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712&PID_1207

楼主: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是芯片的时钟问题。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固件程序下载不进去,这是什么原因呢?请用过的 指点.

网友A:
设备管理器 显示你是什么设备,是否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 显示你是什么设备,是否驱动有问题

设备管理器显示Cypress EZ-USB FX2 (68613) - EEPROM missing (我没有使用EEPROM,设计初衷是从主机通过USB加载固件);固件下载驱动 和 .inf 文件都是按照手册上推荐的方法改的。

你用过这个芯片吗?当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把下载步骤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下载步骤描述一下

使用 固件下载驱动程序 家在固件 不显示过程的,自动下载。
使用控制面板下载固件的话倒是有提示信息:
Toggle 8051 Reset
Anchor Download 10 bytes: addr=36
0000 00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Anchor Download 428 bytes: addr=440
0000 E4 F5 13 F5 12 F5 11 F5 10 C2 03 C2 00 C2 02 C2
0010 01 12 05 EC 7E 01 7F 00 8E 23 8F 24 75 2B 01 75
0020 2C 14 75 21 01 75 22 20 75 29 01 75 2A A8 75 2D
0030 01 75 2E F2 EE 54 E0 70 03 02 05 86 75 14 00 75
0040 15 80 8E 16 8F 17 C3 74 1A 9F FF 74 02 9E CF 24
0050 02 CF 34 00 FE E4 8F 0F 8E 0E F5 0D F5 0C F5 0B
0060 F5 0A F5 09 F5 08 AF 0F AE 0E AD 0D AC 0C AB 0B
0070 AA 0A A9 09 A8 08 C3 12 09 7F 50 26 E5 15 25 0B
0080 F5 82 E5 14 35 0A F5 83 74 CD F0 E5 0B 24 01 F5
0090 0B E4 35 0A F5 0A E4 35 09 F5 09 E4 35 08 F5 08
00A0 80 C4 E4 F5 0B F5 0A F5 09 F5 08 AF 0F AE 0E AD
00B0 0D AC 0C AB 0B AA 0A A9 09 A8 08 C3 12 09 7F 50
00C0 33 E5 17 25 0B F5 82 E5 16 35 0A F5 83 E0 FF E5
00D0 15 25 0B F5 82 E5 14 35 0A F5 83 EF F0 E5 0B 24
00E0 01 F5 0B E4 35 0A F5 0A E4 35 09 F5 09 E4 35 08
00F0 F5 08 80 B7 85 14 23 85 15 24 74 00 24 80 FF 74
0100 01 34 FF FE C3 E5 2C 9F F5 2C E5 2B 9E F5 2B C3
0110 E5 26 9F F5 26 E5 25 9E F5 25 C3 E5 28 9F F5 28
0120 E5 27 9E F5 27 C3 E5 22 9F F5 22 E5 21 9E F5 21
0130 C3 E5 2A 9F F5 2A E5 29 9E F5 29 C3 E5 2E 9F F5
0140 2E E5 2D 9E F5 2D D2 E8 43 D8 20 90 E6 68 E0 44
0150 09 F0 90 E6 5C E0 44 3D F0 D2 AF 90 E6 80 E0 20
0160 E1 05 D2 04 12 00 03 90 E6 80 E0 54 F7 F0 53 8E
0170 F8 C2 03 30 01 05 12 02 1C C2 01 30 03 29 12 00
0180 40 50 24 C2 03 12 08 C3 20 00 16 90 E6 82 E0 30
0190 E7 04 E0 20 E1 EF 90 E6 82 E0 30 E6 04 E0 20 E0
01A0 E4 12 08 6C 12 00 FD 12 00 E2 80 C7
Anchor Download 548 bytes: addr=21c
0000 90 E6 B9 E0 70 03 02 02 CD 14 70 03 02 03 4A 24
0010 FE 70 03 02 03 CD 24 FB 70 03 02 02 C7 14 70 03
0020 02 02 C1 14 60 73 14 60 76 24 05 60 03 02 04 2C
0030 12 06 FD 40 03 02 04 38 90 E6 BB E0 24 FE 60 22
0040 14 60 33 24 FD 60 11 14 60 22 24 06 70 48 E5 23
0050 90 E6 B3 F0 E5 24 80 37 E5 2B 90 E6 B3 F0 E5 2C
0060 80 2D E5 25 90 E6 B3 F0 E5 26 80 23 E5 27 90 E6
0070 B3 F0 E5 28 80 19 90 E6 BA E0 FF 12 08 98 AA 06
0080 A9 07 7B 01 EA 49 4B 60 0D EE 90 E6 B3 F0 EF 90
0090 E6 B4 F0 02 04 38 02 04 31 12 09 6D 02 04 38 12
00A0 09 90 02 04 38 12 00 46 02 04 38 12 09 5B 02 04
00B0 38 12 09 98 40 03 02 04 38 90 E6 B8 E0 24 7F 60
00C0 15 14 60 19 24 02 70 63 A2 00 E4 33 25 E0 FF A2
00D0 02 E4 33 4F 80 41 E4 90 E7 40 F0 80 3F 90 E6 BC
00E0 E0 54 7E FF 7E 00 E0 D3 94 80 7C 00 40 04 7D 01
00F0 80 02 7D 00 EC 4E FE ED 4F 24 36 F5 82 74 00 3E
0100 F5 83 E4 93 FF 33 95 E0 FE EF 24 A1 FF EE 34 E6
0110 8F 82 F5 83 E0 54 01 90 E7 40 F0 E4 A3 F0 90 E6
0120 8A F0 90 E6 8B 74 02 F0 02 04 38 02 04 31 12 09
0130 9A 40 03 02 04 38 90 E6 B8 E0 24 FE 60 16 24 02
0140 60 03 02 04 38 90 E6 BA E0 B4 01 05 C2 00 02 04
0150 38 02 04 31 90 E6 BA E0 70 55 90 E6 BC E0 54 7E
0160 FF 7E 00 E0 D3 94 80 7C 00 40 04 7D 01 80 02 7D
0170 00 EC 4E FE ED 4F 24 36 F5 82 74 00 3E F5 83 E4
0180 93 FF 33 95 E0 FE EF 24 A1 FF EE 34 E6 8F 82 F5
0190 83 E0 54 FE F0 90 E6 BC E0 54 80 13 13 13 54 1F
01A0 FF E0 54 0F 2F 90 E6 83 F0 E0 44 20 F0 80 6D 80
01B0 64 12 09 9C 50 66 90 E6 B8 E0 24 FE 60 19 24 02
01C0 70 5A 90 E6 BA E0 B4 01 04 D2 00 80 4F 90 E6 BA
01D0 E0 64 02 60 47 80 3E 90 E6 BC E0 54 7E FF 7E 00
01E0 E0 D3 94 80 7C 00 40 04 7D 01 80 02 7D 00 EC 4E
01F0 FE ED 4F 24 36 F5 82 74 00 3E F5 83 E4 93 FF 33
0200 95 E0 FE EF 24 A1 FF EE 34 E6 8F 82 F5 83 80 08
0210 12 09 9E 50 07 90 E6 A0 E0 44 01 F0 90 E6 A0 E0
0220 44 80 F0 22
Anchor Download 3 bytes: addr=33
0000 02 00 4E
Anchor Download 4 bytes: addr=4e
0000 53 D8 EF 32
Anchor Download 44 bytes: addr=86c
0000 90 E6 82 E0 30 E0 04 E0 20 E6 0B 90 E6 82 E0 30
0010 E1 19 E0 30 E7 15 90 E6 80 E0 44 01 F0 7F 14 7E
0020 00 12 07 B8 90 E6 80 E0 54 FE F0 22
Anchor Download 47 bytes: addr=3
0000 30 04 09 90 E6 80 E0 44 0A F0 80 07 90 E6 80 E0
0010 44 08 F0 7F DC 7E 05 12 07 B8 90 E6 5D 74 FF F0
0020 90 E6 5F F0 53 91 EF 90 E6 80 E0 54 F7 F0 22
Anchor Download 63 bytes: addr=898
0000 A9 07 AE 2D AF 2E 8F 82 8E 83 A3 E0 64 03 70 17
0010 AD 01 19 ED 70 01 22 8F 82 8E 83 E0 7C 00 2F FD
0020 EC 3E FE AF 05 80 DF E4 FE FF 22 90 E6 82 E0 44
0030 C0 F0 90 E6 81 F0 43 87 01 00 00 00 00 00 22
Anchor Download 70 bytes: addr=7b8
0000 8E 18 8F 19 90 E6 00 E0 54 18 70 12 E5 19 24 01
0010 FF E4 35 18 C3 13 F5 18 EF 13 F5 19 80 15 90 E6
0020 00 E0 54 18 FF BF 10 0B E5 19 25 E0 F5 19 E5 18
0030 33 F5 18 E5 19 15 19 AE 18 70 02 15 18 4E 60 05
0040 12 08 D7 80 EE 22
Anchor Download 17 bytes: addr=8d7
0000 74 00 F5 86 90 FD A5 7C 05 A3 E5 82 45 83 70 F9
0010 22
Anchor Download 18 bytes: addr=100
0000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47 05 07 12 00 00 01 02
0010 00 01
Anchor Download 10 bytes: addr=114
0000 0A 06 00 02 00 00 00 40 01 00
Anchor Download 135 bytes: addr=120
0000 09 02 87 00 01 01 00 A0 32 09 04 00 00 01 FF 00
0010 00 00 07 05 82 02 00 02 00 09 04 00 01 01 FF 00
0020 00 00 07 05 02 02 00 02 00 09 04 00 02 02 FF 00
0030 00 00 07 05 82 02 00 02 00 07 05 06 02 00 02 00
0040 09 04 00 03 01 FF 00 00 00 07 05 82 01 00 14 01
0050 09 04 00 04 01 FF 00 00 00 07 05 02 01 00 14 01
0060 09 04 00 05 01 FF 00 00 00 07 05 82 01 00 04 01
0070 09 04 00 06 02 FF 00 00 00 07 05 82 01 00 04 01
0080 07 05 06 01 00 04 01
Anchor Download 73 bytes: addr=1a8
0000 09 02 49 00 01 01 00 A0 32 09 04 00 00 01 FF 00
0010 00 00 07 05 82 02 40 00 01 09 04 00 01 01 FF 00
0020 00 00 07 05 02 02 40 00 01 09 04 00 02 01 FF 00
0030 00 00 07 05 82 01 FF 03 01 09 04 00 03 01 FF 00
0040 00 00 07 05 02 01 FF 03 01
Anchor Download 42 bytes: addr=1f2
0000 04 03 09 04 10 03 43 00 79 00 70 00 72 00 65 00
0010 73 00 73 00 14 03 43 00 59 00 2D 00 53 00 74 00
0020 72 00 65 00 61 00 6D 00 00 00
Anchor Download 3 bytes: addr=43
0000 02 07 00
Anchor Download 3 bytes: addr=53
0000 02 07 00
Anchor Download 184 bytes: addr=700
0000 02 08 E8 00 02 09 45 00 02 09 2F 00 02 09 00 00
0010 02 08 36 00 02 06 AC 00 02 00 32 00 02 00 42 00
0020 02 00 52 00 02 00 FF 00 02 06 FF 00 02 09 A0 00
0030 02 07 FE 00 02 09 A1 00 02 09 A2 00 02 09 A3 00
0040 02 09 A4 00 02 00 42 00 02 09 A5 00 02 09 A6 00
0050 02 09 A7 00 02 09 A8 00 02 09 A9 00 02 09 AA 00
0060 02 09 AB 00 02 00 42 00 02 00 42 00 02 00 42 00
0070 02 09 AC 00 02 09 AD 00 02 09 AE 00 02 09 AF 00
0080 02 09 B0 00 02 09 B1 00 02 09 B2 00 02 09 B3 00
0090 02 09 B4 00 02 09 B5 00 02 09 B6 00 02 09 B7 00
00A0 02 09 B8 00 02 09 B9 00 02 09 BA 00 02 09 BB 00
00B0 02 09 BC 00 02 09 BD 00
Anchor Download 22 bytes: addr=918
0000 50 00 00 C0 F9 A4 B0 99 92 82 F8 80 98 88 83 C6
0010 A1 86 8E 01 1A 00
Anchor Download 192 bytes: addr=5ec
0000 90 E6 00 E0 54 E7 44 10 F0 00 00 00 90 E6 01 E0
0010 44 CB F0 00 00 00 90 E6 0B 74 03 F0 90 E6 10 74
0020 A0 F0 90 E6 11 F0 00 00 00 90 E6 12 74 E0 F0 00
0030 00 00 90 E6 04 74 80 F0 00 00 00 74 02 F0 00 00
0040 00 E4 F0 00 00 00 90 E6 18 74 0D F0 00 00 00 90
0050 E6 20 74 02 F0 00 00 00 E4 90 E6 21 F0 90 E6 13
0060 F0 00 00 00 90 E6 15 F0 00 00 00 90 E6 14 74 A0
0070 F0 00 00 00 90 E6 04 74 80 F0 00 00 00 74 06 F0
0080 00 00 00 E4 F0 00 00 00 90 E6 1A 74 10 F0 00 00
0090 00 90 E6 02 74 CA F0 00 00 00 90 E6 03 74 08 F0
00A0 E4 90 E6 09 F0 00 00 00 90 E6 99 74 80 F0 00 00
00B0 00 F0 00 00 00 F0 00 00 00 F0 00 00 00 D2 00 22
Anchor Download 27 bytes: addr=e2
0000 E5 AA 20 E4 15 90 E6 99 74 80 F0 00 00 00 F0 00
0010 00 00 F0 00 00 00 F0 00 00 00 22
Anchor Download 2 bytes: addr=40
0000 D3 22
Anchor Download 2 bytes: addr=fd
0000 D3 22
Anchor Download 2 bytes: addr=6fd
0000 D3 22
Anchor Download 8 bytes: addr=46
0000 90 E6 BA E0 F5 1D D3 22
Anchor Download 18 bytes: addr=95b
0000 90 E7 40 E5 1D F0 E4 90 E6 8A F0 90 E6 8B 04 F0
0010 D3 22
Anchor Download 8 bytes: addr=990
0000 90 E6 BA E0 F5 1A D3 22
Anchor Download 18 bytes: addr=96d
0000 90 E7 40 E5 1A F0 E4 90 E6 8A F0 90 E6 8B 04 F0
0010 D3 22
Anchor Download 8 bytes: addr=998
0000 D3 22 D3 22 D3 22 D3 22
Anchor Download 24 bytes: addr=8e8
0000 C0 E0 C0 83 C0 82 D2 01 53 91 EF 90 E6 5D 74 01
0010 F0 D0 82 D0 83 D0 E0 32
Anchor Download 44 bytes: addr=92f
0000 C0 E0 C0 83 C0 82 53 91 EF 90 E6 5D 74 04 F0 D0
0010 82 D0 83 D0 E0 32 C0 E0 C0 83 C0 82 53 91 EF 90
0020 E6 5D 74 02 F0 D0 82 D0 83 D0 E0 32
Anchor Download 54 bytes: addr=836
0000 C0 E0 C0 83 C0 82 85 29 25 85 2A 26 85 26 82 85
0010 25 83 A3 74 02 F0 85 21 27 85 22 28 85 28 82 85
0020 27 83 A3 74 07 F0 53 91 EF 90 E6 5D 74 10 F0 D0
0030 82 D0 83 D0 E0 32
Anchor Download 24 bytes: addr=900
0000 C0 E0 C0 83 C0 82 D2 03 53 91 EF 90 E6 5D 74 08
0010 F0 D0 82 D0 83 D0 E0 32
Anchor Download 81 bytes: addr=6ac
0000 C0 E0 C0 83 C0 82 90 E6 80 E0 30 E7 28 85 21 25
0010 85 22 26 85 26 82 85 25 83 A3 74 02 F0 85 29 27
0020 85 2A 28 85 28 82 85 27 83 A3 74 07 F0 90 E6 40
0030 74 03 F0 80 0C 85 29 25 85 2A 26 85 21 27 85 22
0040 28 53 91 EF 90 E6 5D 74 20 F0 D0 82 D0 83 D0 E0
0050 32
Anchor Download 1 bytes: addr=32
0000 32
Anchor Download 1 bytes: addr=42
0000 32
Anchor Download 1 bytes: addr=52
0000 32
Anchor Download 1 bytes: addr=ff
0000 32
Anchor Download 1 bytes: addr=6ff
0000 32
Anchor Download 1 bytes: addr=9a0
0000 32
Anchor Download 56 bytes: addr=7fe
0000 C0 E0 C0 83 C0 82 C0 D0 E5 1A 24 FE 60 16 24 FE
0010 60 08 24 FE 60 0E 24 05 70 15 E5 AA 20 E0 10 90
0020 E6 91 80 08 E5 AA 20 E4 06 90 E6 99 74 80 F0 D0
0030 D0 D0 82 D0 83 D0 E0 32
Anchor Download 29 bytes: addr=9a1
0000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0010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Anchor Download 3 bytes: addr=0
0000 02 00 56
Anchor Download 12 bytes: addr=56
0000 78 7F E4 F6 D8 FD 75 81 2E 02 00 9D
Anchor Download 17 bytes: addr=97f
0000 EB 9F F5 F0 EA 9E 42 F0 E9 9D 42 F0 E8 9C 45 F0
0010 22
Anchor Download 128 bytes: addr=62
0000 02 04 40 E4 93 A3 F8 E4 93 A3 40 03 F6 80 01 F2
0010 08 DF F4 80 29 E4 93 A3 F8 54 07 24 0C C8 C3 33
0020 C4 54 0F 44 20 C8 83 40 04 F4 56 80 01 46 F6 DF
0030 E4 80 0B 01 02 04 08 10 20 40 80 90 09 18 E4 7E
0040 01 93 60 BC A3 FF 54 3F 30 E5 09 54 1F FE E4 93
0050 A3 60 01 0E CF 54 C0 25 E0 60 A8 40 B8 E4 93 A3
0060 FA E4 93 A3 F8 E4 93 A3 C8 C5 82 C8 CA C5 83 CA
0070 F0 A3 C8 C5 82 C8 CA C5 83 CA DF E9 DE E7 80 BE
Anchor Download 1 bytes: addr=92e
0000 00
Toggle 8051 Reset

网友A:
有上面过程说明固件下载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上面过程说明固件下载进去了

那为什么没有进行重枚举呢?自己定义的 VID&PID 也看不到啊?

网友A:
查固件,用厂家原始的试试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