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中怎么老出现这提示……

楼主(2013-06-09):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pcb封装的焊盘与电路图中(实际是网表)的不匹配,一般是pcb的封装错了,你检查下

网友B:
提示显示“无法用新的封装连接到PADS”,是不是你自己画的封装没添加进来呀

网友C:
重新画一个封装的,然后再用这个就可以的啦

网友D:
你需要从原理图更新吧,把PCB中这个元器件删除再更新看看。

网友E(2018-03-30):
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