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蜂鸣器电路疑问

楼主(2013-06-09):
  附件是有源蜂鸣器的电路,看到很多都是PNP管子驱动的,我画的是NPN驱动的,有的时候会出现偶尔蜂鸣器不响的现象,是不是一定要用PNP来驱动?
麻烦大侠指点下。

网友A:
蜂鸣器不响的时候你可以示波器测试一下三极管的每个极的电压,这样可能好分析一些!

网友B:
NPN肯定也可以
估计你的IO高电平输出能力太弱了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在集电极加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D:
除了4148可不用,倒没啥问题

网友E:
4148在这里有啥用呢。。

网友F:
4148是要滴,不过应该用4001之类的。

网友D(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G:
有些蜂鸣器结构太简单,质量不好,有时上电会不起振引起不响,这和PNP 还是NPN驱动无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148在这里有啥用呢。。

没啥作用,有源蜂鸣器不是电感性负载。

网友H:
楼主是说一直不响还是同一只蜂鸣器,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说一直不响还是同一只蜂鸣器,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

因为设备在开机的时候会响,所以我一直做开关机实验
一直开关机,连续开关30次,大概会有1到2次不响,我用示波器测单片机的输出波形的,不响的时候单片机输出正常,为高电平

楼主:
STM32的单片机,上班了我会把R50和R52改小点看看

网友H:
换一家的蜂鸣器看看呢。

网友D:
看楼主这个费劲
监视蜂鸣器端电压——该响不响时是多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STM32的单片机,上班了我会把R50和R52改小点看看

请问R5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R52的作用是什么呢

防止三极管意外导通

网友J:
引用 楼主:
STM32的单片机,上班了我会把R50和R52改小点看看

楼主应该吧R50做小点,把R52做大点试试。

网友K:
电路很经典,应该不是电路问题,只是你两个电阻的配置问题!

楼主:
奇怪,当单片机输出为高的时候,三极管B极波形如附件,蜂鸣器能响...波形怎么会有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