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下的程序为什么不见了呢?

楼主(2013-06-09):
STM32 新手 :不知道为什么 ,在程序下载后 -- 断电 -- 恢复电源 -- 之前下载的程序 就不见了 ?

网友A:
程序不运行可能有很多原因,不一定是程序没有了............所有影响启动配置的因素都有可能吧

网友B:
你可以单步运行,看看程序能否正常运行。只要能单步调试,肯定下载程序了。

网友C:
单步运行   然后看哪里出了问题   心静下来   很快就会知道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