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中断只能接收一次数据

楼主(2013-06-09):
谁有遇到串口接收中断只能接收一次数据,下次发送数据时就无法接收了类似的情况,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中断函数里,没有清除中断标志吧? 清除之后才可以再接收。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顶一个   需要好好看看   顶起来

网友C:
贴个串口配置和中断代码应该就能看懂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网友D:
一次中断,那你看下接收buffer里面的数据是如何的?

网友E(2013-08-16):
考虑一下中断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