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10W功放为何没有输出呢

楼主:
求高手看看帮忙查找下原因,有输入无输出,正负17v供电而且后面4个是大功率三极管TIP41,TIP42

楼主(2013-06-10):
为什么没有朋友回答啊

网友A:
最简单也便宜的仪器是万用表,总不会连万用表都没有吧?
第一步:量量各点静态电压(电流量起来稍麻烦),判断工作点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端那里不对。多数人会使上下三极管平衡,亦即在兩个三极管基极中点接到运放输出端, ...

哦好的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也便宜的仪器是万用表,总不会连万用表都没有吧?
第一步:量量各点静态电压(电流量起来稍麻烦),判 ...

我测量了前级输出正常,而后两个TIP41和TIP42处于截止状态是偏置没设对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朋友

但是我有个疑问前级输出正常,到后级输出变的不正常了

网友C:
思维够特别
顶楼“有输入无输出,”
6楼“前级输出正常”
7楼“后级输出变的不正常”
太模糊用词“输入输出前级后级正常不正常”

网友D:
LZ电路原理没问题。看看器件质量、焊接有无问题。

网友E:
原理图分辨率这么小,怎么找问题?

网友E:
看到一个可调电阻,用来调末级偏置电压的,你把它调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维够特别
顶楼“有输入无输出,”
6楼“前级输出正常”

哦谢谢以后我会更清楚表达自己的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分辨率这么小,怎么找问题?

哦可能截图时没能好、

网友E:
调整VR1,使T1的VCE逐步增大,末级的静态电流也就逐渐增大。
末级的静态电流可以通过量R12~R15上的电压来获得。
VCE大约大于2V以上,末级才会有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VR1,使T1的VCE逐步增大,末级的静态电流也就逐渐增大。
末级的静态电流可以通过量R12~R15上的电压来 ...

哦谢谢了最近总于找到问题所在原来有个三极管C和E接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