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3 编译的时候出错,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3-06-09):
编译的时候在DEBUG时候通不过,出现下面的提示,但在RELEASE的时候能通过,请高手指点,谢谢
MPLINK 4.39, Linker
Device Database Version 1.1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memory 'oscval' overlaps memory 'debug'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MCU是PIC16F630

楼主:
MPLAB IDE V8.70 如果选择了KIT3,DEBUG下通不过信息如下补充: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PIC16F.mcp' start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41, mplink.exe v4.39, mplib.exe v4.39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Target debug platform is `__MPLAB_DEBUGGER_PK3=1'.
Debug platform options are: `__ICD2RAM=1'.
Mon Jun 10 06:53:43 2013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630 guding(1).o".
Clean: Deleted file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630 guding(1).err".
Clean: Deleted file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630 guding(1).lst".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MPASMWIN.exe" /q /p16F630 "630 guding(1).asm" /l"630 guding(1).lst" /e"630 guding(1).err" /o"630 guding(1).o" /d__DEBUG=1 /d__MPLAB_DEBUGGER_PK3=1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mplink.exe" /p16F630 "..\16f630_g.lkr" "630 guding(1).o" /u_DEBUG /u_DEBUGCODESTART=0x300 /u_DEBUGCODELEN=0x100 /z__MPLAB_BUILD=1 /z__MPLAB_DEBUG=1 /z__MPLAB_DEBUGGER_PK3=1 /z__ICD2RAM=1 /o"PIC16F.cof" /M"PIC16F.map" /W
MPLINK 4.39, Linker
Device Database Version 1.1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memory 'oscval' overlaps memory 'debug'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PIC16F.mcp' fail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41, mplink.exe v4.39, mplib.exe v4.39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Target debug platform is `__MPLAB_DEBUGGER_PK3=1'.
Debug platform options are: `__ICD2RAM=1'.
Mon Jun 10 06:53:46 2013
----------------------------------------------------------------------
BUILD FAILED

如果不选择KIT3,DEBUG就能通过,信息如下,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PIC16F.mcp' start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41, mplink.exe v4.39, mplib.exe v4.39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Mon Jun 10 06:58:55 2013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630 guding(1).o".
Clean: Deleted file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630 guding(1).err".
Clean: Deleted file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630 guding(1).lst".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MPASMWIN.exe" /q /p16F630 "630 guding(1).asm" /l"630 guding(1).lst" /e"630 guding(1).err" /o"630 guding(1).o" /d__DEBUG=1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mplink.exe" /p16F630 "..\16f630_g.lkr" "630 guding(1).o" /u_DEBUG /z__MPLAB_BUILD=1 /z__MPLAB_DEBUG=1 /o"PIC16F.cof" /M"PIC16F.map" /W
MPLINK 4.39, Linker
Device Database Version 1.1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s    : 0

MP2HEX 4.39, COFF to HEX File Converter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s    : 0

Loaded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PIC16F.cof.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630 yaokong\PIC16F 2013 06 09\PIC16F.mcp' succeed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41, mplink.exe v4.39, mplib.exe v4.39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Mon Jun 10 06:58:58 2013
----------------------------------------------------------------------
BUILD SUCCEEDED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在MPLAB里面单步走走程序,看程序走的情况,我不需要仿真,只是在MPLAB软件跑跑看看程序情况

网友A:
直接软仿不行吗?

楼主:
直接软仿不行,在DEBUG状态的时候,通不过编译,就谈不上软仿了,不知道哪设置有问题,我是用汇编写的程序。但在程序状态的时候,程序能够烧进去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B:
Microchip的产品仿真历来都是占用一部分MCU资源来仿真(我是指ICD2,ICD3,PICKit3这些开发工具)。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删除一些你不需要用到的变量。或许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