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微弱信号检测电路分析,超声波检测

楼主(2013-06-09):
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信号路径如下:
超声波信号(很小幅度,几毫伏~几十毫伏)从probe进去----->C22隔掉直流分量---->经过U6进行放大---->经过U5进行放大---->经过(C18、C19、C20、C21、L3、L4、L5、L6、R17)进行滤波
这个电路通过测试,电路是正常的,但不知道如果从理论上来正确分析U6部分和(C18、C19、C20、C21、L3、L4、L5、L6、R17)滤波部分的电路,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没用过,实验正确?

网友A:
我以为后面的滤波部分得把信号滤没有了呢

网友B(点评):
高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实验正确?

电路经过调试,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后面的滤波部分得把信号滤没有了呢

滤波部分的确是会让信号有所衰减,但不至于全部滤没掉。

网友C:
U6只是个放大作用,把输入的信号放大。后面的滤波部分感觉太神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经过调试,正常。

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滤波部分的确是会让信号有所衰减,但不至于全部滤没掉。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U6只是个放大作用,把输入的信号放大。后面的滤波部分感觉太神奇了

U6是一个放大电路,我想知道的是,怎样从理论上来分析电路,比如:假如输入的5mv/5M的正弦波信号,放大输出是怎样计算的?另外这个电路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比如:发射级后R18、R20为什么要这样接,另外C15、C24是起什么作用的,用软件仿真的话,假如C24去掉,电路就起不到放大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

这个电路其实是抄来的,虽然调试通过,实践是对的,但总觉得理论上也要理解透彻才好,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自己的电路设计水平。

网友C:
C24短路交流信号,减小电路对交流的负反馈,提高交流放大倍率

网友D(点评):
这段话、我很困惑!…

网友D:
后面的滤波电路…也可叫陷波器、选通网络、它只让超声波信号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滤波电路…也可叫陷波器、选通网络、它只让超声波信号通过…

你百度搜索射极旁路电容

网友D:
哦!…旁路电容呵!…哈…贴图看不清!…抱歉…哈

网友E:
顶顶更健康,楼主你好,楼主再见。回复你只是为了证明我来过

网友F:
多级高通滤波器串接

网友G:
应该是多级滤波器的组合   主要是为了使所要的信号变得纯净点   个人的见解

网友C:
C24和R20并联后,改变三极管发射极到GND的交流电阻,此时交流信号通过C24到地,而不是通过R20到地,从而交流放大倍数为470/22;当你不接的时候道理简单了,就是470/2200,自然没有放大。另外这个发射极旁路电容只会影响交流,不会影响直流。

网友C:
前一级的三极管,是一个普通接法的电路,R18是它的反馈电阻,如果去掉C24,那么它的反馈电阻就是R18+R20,

C15是高频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4和R20并联后,改变三极管发射极到GND的交流电阻,此时交流信号通过C24到地,而不是通过R20到地,从而交 ...

百度后,C24的作用清楚了很多,但是,你说的交流放大倍数为470/22,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级的三极管,是一个普通接法的电路,R18是它的反馈电阻,如果去掉C24,那么它的反馈电阻就是R18+R20,
...

C16的高频补偿作用,能否解释得更清楚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百度后,C24的作用清楚了很多,但是,你说的交流放大倍数为470/22,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

R10:R18.

网友H:
模电这一块   就是需要见多识广   看多了   自然就知道了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0:R18.

我知道你意思,但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网友I: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网友J:
电路图收藏一个   这一块   其实我吃的也不是很透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K:
这个电路图的我看的不是很明白的,不过楼上有些讲的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G:
原理图这一块·   我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了

网友G:
原理图能看懂   后面的一些知识就不是很懂    需要好好看看先   谢谢了   楼主

网友L:
这个电路的结合示波器的实际的测试下的吧,分析的话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其实是抄来的,虽然调试通过,实践是对的,但总觉得理论上也要理解透彻才好,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 ...

做科研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科研的精神!

想理解的透彻些而已。:D

网友H:
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哦   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哦   顶起来

你也要感谢一下版主,回复帖子很及时,提供了很多的分析思路,所以这个帖子才互动开了不少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理解的透彻些而已。

佩服佩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哦   顶起来

谢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要感谢一下版主,回复帖子很及时,提供了很多的分析思路,所以这个帖子才互动开了不少的内容。 ...

必须的。

网友I: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先

网友H:
多做实验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哦

网友M: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顶一个

网友N(2015-07-31):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个问题:对于超声波探头的驱动和接收。我现在做的是驱动和接收公用一个超声探头,接收部分采用隔直输入,通过三级交流放大,最后通过RC滤波,可是现在我只能在RC滤波级后看到发送波经过三级放大后的波形,看不到回波的波形。交流放大的增益应该足以看到回波信号。请问大家这部分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缺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