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IC29302 5V降压到3.9V 的一些疑问

楼主:
原理图如下

现在情况是,5.118V输入,按如下R1,R2的电阻比例,输出电压3.76V,希望升到3.9V呢
因为两个电阻都是可调电阻,一个是20K的,一个是5K的,无论怎么调节,都没法再升压了
各位看看什么问题?算错了比例?不能啊

网友A(2013-06-10):
调试中、4脚有变化吗?…如果芯片是好的、5脚注入的电流是否过小呢?…

网友B:
VREF ≤ VOUT ≤ VIN -1

网友C:
如果电源带载能力没问题的话,被负载拉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大,这里的LED灯需要的驱动电流应该比较大,这样芯片的散热就是个大问题,一旦散热处理不好,芯片过热,输出电流就下来了,电压就被负载拉低了

楼主:
芯片输出电流大概不到500ma,而且芯片基本没有温度的,至少手摸着根本没感觉,LED灯一般亮度,500ma包含了LED电流

VREF ≤ VOUT ≤ VIN -1 没问题啊,Vin-1=4.1,Vout为啥只有3.7V?

4脚有变化,最低能降到2.几V,节后去公司测测5脚电流,你说的确实有可能,10K有点太大了

楼主:
把R21 R22改成了0-1KΩ可调和220Ω,仍然无法突破3.75V这个瓶颈,难道我哪里弄错了?这么简单的电路

网友D:
负载断开
然后下载份规格书,看看
然后固定一个电阻,自己计算另一个电阻
然后调试验证

网友E:
ADJ引脚电压够1.24V吗? 另外楼主用的芯片型号应该是MIC29302WU吧,不是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