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380V变成DC195V的办法

楼主(2013-06-09):
AC380V变成DC195V驱动直流抱闸线圈,要求持续长时间通电,虽装在控制柜里,但应用环境恶劣。我原来弄了个电路,把单相整流桥上某个二极管换成可控硅,测量线圈上的直流电压,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实现稳压,效果不错,但用到了电压基准、触发电路等对温度、潮湿和电网浪涌敏感的器件,客户认为不可靠,要求简化,可以不稳压。直接串电阻分压需要很大的功率,发热和效率都接受不了,我试着在一个二极管上串联电阻,试图降低对电阻功率的要求,见图。

原理是,380V正半周整流出来的有效值是380V*0.45=171V,负半周只要提供较小的功率就能达到195V的电压,实际测试出来不是这么回事,电阻降到几百欧时,电压才升到190V,但这时电阻已经发热严重,需要很大的额定功率才顶得住。
我哪里搞错了?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两线圈同时工作?可改成串联否?

网友B:
从220V直接整流,或用个380V/220V的变压器。不要用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线圈同时工作?可改成串联否?

每台电机一个抱闸线圈,有些设备只有一台电机,有些有两台,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220V直接整流,或用个380V/220V的变压器。

原来就是采用380V/220V的变压器,客户想节约成本,去掉这个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台电机一个抱闸线圈,有些设备只有一台电机,有些有两台,不一定。

哦,这样呀,那就用4楼老爷子的方案。

网友A:
改用自耦变压器功率就小多了,成本也下来了。

楼主(点评):
同样的输出功率,自耦变压器比隔离型的大概便宜百分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自耦变压器功率就小多了,成本也下来了。

嗯,我跟客户提一下,不知道原来产品上用的是否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A:
对于380V/220V的变压器,实际通过磁耦合传送的功率只有总功率的45%,所以其铁芯与线圈用量将大大减少。价格估计只有同样功率的隔离变压器的一半左右。

网友A:
实际上你只要买原来的一半功率,220V/160V的普通隔离变压器,然后接成自耦变压器即可。
220+160=380

网友C:
没有技术问题!…成本唯一选择!…

网友D:
这个成本最低,半波整流~~~

和那个X教授的发光管不串二极管之电路有的一拼,只是可靠性实用性远胜于那个二极管电路~~~

网友E:
改成单相(L/N)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改成单相(L/N)不行么?

在4楼我已经说过“从220V直接整流”。
一般开关控制柜不大可能只有380V,通常总有单相电源的。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不用220V单相直接整流。

网友A(点评):
某些动力电源确实存在着没有中性线的情况,比如说进线电缆是三芯电缆。

网友E:
这个还要看行业规范(惯例)要求

网友B:
楼主原来采用的晶闸管、串电阻等方法,恐怕更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4楼我已经说过“从220V直接整流”。
一般开关控制柜不大可能只有380V,通常总有单相电源的。
不知道楼 ...

客户的产品出货量不小,因为动力电源线很长,需要用特殊电缆,目前确实没有中性线,原来是通过变压器产生220V给控制电路和抱闸线圈,控制电路功率不大,用小变压器成本可以接受,但抱闸线圈需要大功率的变压器,非常浪费。

网友B(点评):
原来确实没有中线。那就照11楼qzlbwang建议,用自耦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成本最低,半波整流~~~

和那个X教授的发光管不串二极管之电路有的一拼,只是可靠性实用性远胜于那个二 ...

这个电路产生的电压有效值只有171V,达不到规范要求的195V,在电缆很长的情况下情况更糟,有可能令抱闸线圈意外释放抱死电机。

网友E:
有些动力系统确实没有中性线
最最要紧的是楼主要查一下行业规范再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产生的电压有效值只有171V,达不到规范要求的195V,在电缆很长的情况下情况更糟,有可能令抱闸线 ...

你想电压提高,并联一个合适电容即可,别说195V,       205V都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来采用的晶闸管、串电阻等方法,恐怕更不规范。

这个是用在载货电梯上的,我查到在电梯行业,串分压电阻给抱闸线圈供电确实是一种常规方法,一楼图中半周串电阻的方法,原来设想是负半周用电阻限流,只提供少量功率补充正半周171V有效值的不足,既整体达到195V有效值的效果,又比直接串在线圈上降低了电阻耗散的功率。
能否帮定量计算一下按图中参数,两个285欧的抱闸线圈,忽略二极管压降,串在二极管上的电阻需要多大阻值才能输出195V有效值,这时电阻消耗的功率有多少。我算的明显偏小,想学习正确的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电压提高,并联一个合适电容即可,别说195V,       205V都能达到~~~

听客户说他们原来试过并电容的方法,现场测试的时候经常爆掉,我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电容,是耐压不够还是电流不够。按规范,这个电源的输入和输出分别用两对触点控制,防止单侧触点粘连时失控,不知道是否触点动作时产生了高电压。

网友F:
我刚算了一下,
用一个40W的灯泡代替你那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刚算了一下,
用一个40W的灯泡代替你那个电阻。

灯泡不行!

热态和冷态电阻值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P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客户说他们原来试过并电容的方法,现场测试的时候经常爆掉,我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电容,是 ...

所以半波整流,电磁铁反相并联一个二极管是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灯泡不行!

热态和冷态电阻值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那更好,
正符合电磁线圈的特性,
大电流吸合,
小电流保持。

网友D(点评):
你那算出来的阻值肯定也是错的,灯泡满压和欠压的阻值都不相同。串了电磁铁后,属欠压供电,亮度偏低,温升偏小,电阻明显比正常时小许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客户说他们原来试过并电容的方法,现场测试的时候经常爆掉,我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电容,是 ...

估计他们试验的时候没加续流二极管,所以电解电容上有可能出现反向电压。而13楼的电路有续流。
电容的耐压要足够,比如说用630V,且别用ESR比较高的垃圾电解电容。电容量估计每个电磁铁上并联50uF电压就差不多了。只是用了电容后对二极管的电流容量要求要高起来了,因为其导通角减少了,瞬时脉冲电流将明显加大。还有就是对电磁铁的释放会产生一定的延时,当然应该不大。

网友F:
同意楼上laoxu的点评。
具体参数可待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他们试验的时候没加续流二极管,所以电解电容上有可能出现反向电压。而13楼的电路有续流。
电容的耐 ...

AC380V整流之后峰值是537V,电容用630V明显余量不够,现场电压有时能到AC400V,有变频器接触器什么的,电源线也长,杂波较多。
目前看来还是用半波整流+续流+合适的电容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