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恒温箱的脉冲电压的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09):
恒温箱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温度不断升高,但是为了节能我想在不同的温度段,发热丝的工作电压取不同的值。当温度达到我设定的温度时就要进行保温,此时我应该怎么样决定发热丝的工作电压。求大神给我一个完美的构思来处理在不同的温度段发热丝工作电压的取值。

网友A:
楼主到底是想节能,还是想恒温?没看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是想节能,还是想恒温?没看懂呢。

节能和保温都要呢,温度达到我设定的值就进行保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节能和保温都要呢,温度达到我设定的值就进行保温啊

我是说你到底什么问题搞不定了?没有看懂楼主需要大家帮助什么呢。

网友B:
要取决于你的实际情况了啥 自己多试验摸参数,再看看发热丝的参数,而且调节电压并不好调节的 那么大的电流,要调节最好是占空比比较好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取决于你的实际情况了啥 自己多试验摸参数,再看看发热丝的参数,而且调节电压并不好调节的 那么大的电流 ...

对,就是用占空比来调节的,但是现在就是不确定在不同温度值时这个占空比怎么设置,因为占空比要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自己慢慢试验得出参数哇 这些并不是什么理论可以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