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开发板之家的QQ2812 V1.11的原理图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10):
我有合肥OO电子的原理图

网友A:
终于找到了  QQ2812V111的原理图

楼主:
谢谢你了,帮了我大忙了:handshake

楼主:
这个开发板能用cpld做12864的液晶实验吗?貌似12864的控制端接在dsp上,数据线接在cpld上,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

楼主:
上面的两个端子接在dsp上,数据线接在cpld上,请问该怎么做,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发板能用cpld做12864的液晶实验吗?貌似12864的控制端接在dsp上,数据线接在cpld上,请问这个该怎么 ...

我下来仔细看看   应该是都连在cpld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忙看看

12864在cpld上连接的  cpld只做了译码功能   所以你只需知道映射的地址  然后根据正常12864的时序  直接延时写指令和数据就可以啦   别的不需要管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cpld上的就只有数据线,你说的意思是用dsp来控制吗?麻烦你讲的直白点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cpld上的就只有数据线,你说的意思是用dsp来控制吗?麻烦你讲的直白点好吗 ...

看来你没明白  dsp的外扩总线都连接到cpld上了  cpld做了译码功能   你看看cpld程序可能更容易明白
比如12806别映射到一个地址上   那么dsp对这个地址写命令和数据都被写入12864   所以按照你平时使用的
时序给12806写  只是写个映射的地址而已

楼主:
我没有这个程序,麻烦你给我个程序吧,请加我QQ125602732,想向你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这个程序,麻烦你给我个程序吧,请加我QQ125602732,想向你请教一下,谢谢了 ...

我有合肥零零的相关代码  没有QQ2812的

楼主:
衷心感谢你耐心的回复!: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衷心感谢你耐心的回复!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