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3-06-09):
我将ucGUI移植到stm32后,加入了触摸功能,打算定时10ms一次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调用GUI_TOUCH_Exec()函数,但是程序总是卡在HardFault_Handler函数里,将GUI_TOUCH_Exec函数放在main函数里就没有问题,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 GUI_TOUCH_Exec这个函数运算比较复杂不能放到中断里,容易跑飞?请教了谢谢

网友A:
HardFault_Handler这个问题一般出现的原因是数组越界和指针出现异常,好好查查这个方面,先不要怀疑其他的,这个是最常见的,我帮别人看过很多HardFault_Handler,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B:
“GUI_TOUCH_Exec这个函数运算比较复杂不能放到中断里”
赞同。
在中断里进行复杂的操作,是很不好的编程习惯。

另外,GUI_TOUCH_Exec这个函数运算比较复杂,它调用的某些函数估计是不能重入的,或许这也是造成出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