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测试

楼主(2013-06-09):
做数模混合IC测试评价,经常需要在某个管脚上加一信号使得IC进入测试模式,然后测试其他管脚电压电流情况。想请问下各位,有没有合适的仪器,可以编程出想要的信号源,并且具有中断特性,类似3196测试系统的。

网友A:
很多机台都可以,确定测试平台还要看:1.加信号的种类(数字还是模拟,频率多少,峰峰值?)2.DUT管脚数、你想做的site数
或者,你是想要外挂单独的信号源?那一般的信号发生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