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开关电源频烧整流桥和开关管

楼主(2013-06-09):
这是两个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第一个是UC3842加LM324,故障现象为3842、6脚驱动电阻、场管、整流桥、电流检测电阻、TL431全挂,全部更换之后,试机正常,然后开始给电车充电,3分钟之后,场管、整流桥再次烧坏,只坏这两个东西,换了之后,空载仍然正常,带载仍然是这两个元件烧坏,再后来,空载也烧机了,实在找不出原因。

第二个是UC3842加LM358,现象为,各元件均正常,电源指示灯不停闪烁同时伴随有节奏的哒哒声,输出端电压为0V,UC3842第7脚电源脚电压维持在12~13V之间,满足起振条件,如果没有起振,后面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会闪烁,其余各脚电压均在零点几伏,这一点很不解,辅助绕组连接7脚的反馈二极管和电阻也正常,断开市电之后,400V100UF电容电压很快下降,这也说明3842起振了,可为什么会没有输出,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第一类:要检查滤波电容量!查散热条件、温升是否过高?负载电压和待充电流是否正常?器件品质?
…开关变在器已坏了!
第二类:负载短路!…应测8脚、5V基准还有吗?

楼主:
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变压器次级有一个3w的输出电阻开路了,正常情况下此电阻是0.1欧姆,现在阻值无穷大,更换之后正常。刚开始大意了,以为这么大一个电阻不会这么容易挂,所以根本就没有对它进行测量,看来以后什么元件都不能放过,全部测量。第一个问题比较棘手,经过多次焊接更换场管,场管周围的铜箔已经脱落

网友B:
解决一个,两个对比一下看看

楼主:
第一个场管本身是6N70的,我又换了一个4N60的,空载和轻载都正常,重载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类:要检查滤波电容量!查散热条件、温升是否过高?负载电压和待充电流是否正常?器件品质?
…开关变 ...

变压器这么容易坏?

网友A:
回楼上:它是不容易坏的!…但是菜鸟级的操手、在没有找到故障点、盲目的更换器件,上一次、炸一次……容易让线圈短路、电感消失!…
哼!…在这方面、我是权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它是不容易坏的!…但是菜鸟级的操手、在没有找到故障点、盲目的更换器件,上一次、炸一次……容易 ...

好吧,你是权威。listen to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