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无聊了,看了一下ST的最新版本的USB外设库,貌似

楼主(2013-06-09):
貌似之前我提到的BUG还原封不动,经过一年多了,不确定有多少人理解这个BUG,那就公布这个BUG的原理吧。
原帖在这里: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774

首先,看一下USB endpoint寄存器的定义:

在看一下ST最新版本的库中的代码:
#define _ClearEP_CTR_RX(bEpNum)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0x7FFF & EPREG_MASK))
#define _ClearEP_CTR_TX(bEpNum)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0xFF7F & EPREG_MASK))

#define _SetENDPOINT(bEpNum,wRegValue)  (*(EP0REG + bEpNum)= \
    (uint16_t)wRegValue)
#define _GetENDPOINT(bEpNum)        ((uint16_t)(*(EP0REG + bEpNum)))

#define EPREG_MASK     (EP_CTR_RX|EP_SETUP|EP_T_FIELD|EP_KIND|EP_CTR_TX|EPADDR_FIELD)

拿_ClearEP_CTR_RX举例,按照代码,貌似这个宏的功能是清零CTR_RX位,并且需要把toggle的位清零(因为写1toggle)。
当然,第一个问题,wRegValue没有加括号,如果由于这个产生问题,相信你会相当郁闷,呵呵,不过,关键还不在这里。

关键问题在于,标准的“读-修改-写”的问题。
首先,会读取USB_EPnR寄存器,假定读取到的CTR_RX为1,CTR_TX为0。
之后处理后,调用_ClearEP_CTR_RX来清零CTR_RX位,貌似都很正常。
但是,如果之后把修改好的值写回USB_EPnR寄存器的时候,USB外设把CTR_TX置1了,那这个写操作会把CTR_TX也清零,并且实际数据都没有处理,现象就是TX端口死了,在USB中断不能及时得到相应的时候,这个问题会以一个比较小的概率出现,测试时间长的话,几乎肯定会碰到。

由于CTR_TX是写0清零,写1没有影响,那么实际的定义应该为:
#define _ClearEP_CTR_RX(bEpNum)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0x7FFF & EPREG_MASK) | EP_CTR_TX))

网友A:
没用过stm32的USB,了解一下!

网友B:
虽然没用到,但还是谢谢楼主提出来。

网友C:
谢谢LZ分享。LZ看到过STM32F2/F4的USB库有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D:
lz很仔细,赞一个!

不过看了半天,感觉lz说的是CTR_Rx的清除问题,而不是CTR_Tx的清除,所以应该是

#define _ClearEP_CTR_RX(bEpNum)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0x7FFF & EPREG_MASK) | EP_CTR_RX))

网友E:
正打算用,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很仔细,赞一个!

不过看了半天,感觉lz说的是CTR_Rx的清除问题,而不是CTR_Tx的清除,所以应该是

呵呵,那你也仔细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LZ分享。LZ看到过STM32F2/F4的USB库有类似的问题吗?

没用过F4,之后可能会用,不过肯定不会用ST的库了,所以估计没机会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过F4,之后可能会用,不过肯定不会用ST的库了,所以估计没机会看了

lz会用谁的库呢?

网友F:
顶一个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   谢谢   有时间这一块     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

网友G:
谢谢讲解,慢慢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那你也仔细一点吧

又仔细的看看了,发现你是对的。:)

网友H:
库有问题的。STM8中也有问题。STM32不用官方库,还有更好的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库有问题的。STM8中也有问题。STM32不用官方库,还有更好的库吗

我是用我自己做的库,包括USB协议栈,标准接口
已经在STM32, NUC, Freescale K20,芯片是实现USB的驱动,由于驱动接口通用,所以应用部分不用修改代码
只是我自己项目比较多,时间非常有限,没时间去做太多维护,就不推荐了

网友I:
学习学习   谢谢了   版主   感觉很不错   有时间 好好熟悉熟悉   谢谢了

网友J:
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J:
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K:
lz是个仔细人。

网友L:
大神  自己的库 要怎么做呢

网友M:
学习学习   谢谢了  版主   有时间好好学一学   谢谢了  顶一个

网友N(2014-07-24):
谢楼主,已收藏,说不定以后用到!

网友O:
做个记号,会用到的。多谢分享!: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