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微弱信号检测电路分析,超声波检测(续)

楼主(2013-06-10):
大家在分析一下这个电路,RHP_VGA输入的通过是100mv左右,5M的正弦波信号,分析一下输出信号应该是怎样的?另外电路为什么要用NPN、PNP管,单个为什么不行?C90、C92、C96、C98都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楼主我分析的不一定对,你选择性参考:
C90和C98是隔直流通交流到地,使得交流信号被放大,直流信号被抑制。两个三极管分别负责半波的放大,好像叫做推挽吧。后面两个电容应该是稳定三极管的驱动电压的。属于电源滤波电容。
其他高手也来讲讲嘛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的很科学,收藏一下,楼主要是不怕机密泄露,全部图都贴上来研究研究吧。:lol

网友B:
严重同意楼上的建议~!!!!
果断贴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的很科学,收藏一下,楼主要是不怕机密泄露,全部图都贴上来研究研究吧。 ...

你把我主题为“微弱信号检测电路分析,超声波检测”的两个帖子的电路连在一起看,整个电路也就这样了,后面的是一些VGA和运放的放大,分析起来都比较简单一些。
gaoyang9992006,你仔细看看这个电路,三极管的放大部分是没有静态工作点的,我一直在怀疑这个电路,如果没有静态工作点,难道不会产生截止失真?交越失真?

网友C:
画图只注意对称平衡,形式优美,而不是根据信号流反向,可见楼主并非电路设计人员。

补充:可用半边等效电路来求解,对输入信号放大了约10倍的交流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把我主题为“微弱信号检测电路分析,超声波检测”的两个帖子的电路连在一起看,整个电路也就这样了,后 ...

因为我看到了双电源供电,貌似静态工作点啥的已经跟分析一个三极管单电源的时候不同了吧

网友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6697727.html
楼主,我不是高手,你看看这个百度里面给的双电源推挽放大,貌似就不用额外提供直流偏置,因为双电源已经给出偏置了,别看电势为0,要相对的看,相对于-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