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接

楼主(2013-06-10):
我的开发板是闻婷5509a,仿真器连上后不能连上CCS3.3,错误代码见图,哪位大神帮帮看下啊

网友A:
这个错误的原因有很多种  首先你检查DSP芯片是否发热或电源芯片是否发热  排除芯片问题
再就是将仿真器和开发板都连接好  然后各开发板上电试试能不能连上
如果还是连接不上  dsp开发板别断电  将仿真器的USB端断开重新插上  试试能不能连上
切记  不能再开发板上电的时候  热拔仿真器和DSP端的JTAG连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