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3-06-10):
请问大家:
我现在自己做一个板子,想用JTAG下载试试。我的工程配置正确,JTAG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往买的开发板中下载程序时可以的。但是往我自己做的板子下载程序时出现以下错误:

,通过以上问题,帮忙判断以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电源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是板子没有上电。

网友B:
如果有供电,可以试着SWD模式。最好查看你的CPU配、FLASH配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是板子没有上电。

测试过,3个VCC和VDA上都有3.3V的电压。上电后晶振会气振吗

网友A:
2楼回答的也存在这个问题,你可以仔细看看设置,上电后晶振应该起振。

网友C:
这个问题还就真的没有碰到过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