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SHUNT MONITOR ?

楼主(2013-06-10):
请教大侠:
CURRENT SHUNT MONITOR 是啥意思?
这是INA193(4,5,6,7,8)手册中的一句话。

谢谢!

网友A:
这个区别 看看应该就能知道吧

网友B:
按字面翻译不太容易, 实际上就是一个接在电流取样电阻后面的放大器. shunt一般指的就是这个电流取样器件.

网友C:
电流取样监视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